驱动电容发热

楼主(2014-09-10):
  今天修一台海利普的7.5KW的变频器,故障是模块U相炸了,通过检测发现上半桥的电容25V100UF的电容全都没有容量了,测量电压有26V,换上50V100UF的电容,在没有装模块的情况下,通电半小时后上半桥的电容全部发热,大概有50度,并联104电容也一样,其它电容没有温度,电容是红宝石的,请问下那有问题?把上半桥的整流二极管换成SS14后,电源直接保护了。
  通过试验,用两只50V100Uf的电容串起来就不发热了,可是测量电压只有26V,

网友A:
我喜欢黑金刚…

网友B:
此故障为直流电路中的交流分量大,查整流(高频)二极管是否损坏,查到可直接更换。

网友C:
全部换掉吧

网友D:
正常吧,50度,耐温还105呢

网友E:
你说通电半小时,此时有无空载运行呢?如果运行了,没装铝板的话这个热未必是电容发出的,而是模块高温热向周围扩散造成的假象。描述要准确,想不到的就会判断错误

楼主:
 是在没有装模块的情况下的,下半桥的电容和其它的电容没有温度,今天把整流二极管换成SS14,电源直接保护了,没有电压输出。原装用的ES1J,换回去电源又是好的。

网友F:
原机电容耐压25V 实际测量电压有26V?是我的话我会认为这26V电压显然不对,再菜的硬件设计师也不会在峰值电压26V的情况下选用25V耐压的电容。选用耐压25V的电容实际电压应该在18V左右或以下。

网友G:
修好了吗???结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