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0):
最近使用到变频器了,但是对变频器的刹车制动存在一点疑问。使用的是士林的SS023-075K ,做一个刹车制动。
使用的是回生刹车制动,外接了一个电阻。但是看手册里面还有一个直流刹车制动,我现场实地的用回生刹车制动
也准确的停下了电机。
问题:回生刹车制动和直流刹车制动,该怎么选择?以及使用的条件及优缺点,是否需要这两个功能来配合使用呢?
请坛友帮忙解惑,谢谢了!

网友A:
当负载惯性大的时候,最好用再生制动,惯性小的负载,一般用直流制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谢

网友B:
回生制动也叫动力制动或者叫能耗制动。就是通过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对电机刹车制动,它的好处是把电机制动发电的能量吸收并通过电阻发热消耗掉。对电机和变频器都不造成热损耗。热损耗通过制动电阻去释放;

直流制动,是在电机减速刹车过程中高速运行的电机定子绕组通了一个直流电,导致电机自身制动刹车,他的制动过程,是吧电机发电产生的能量通过电机自身绕组消耗,使电机产生热能量,自然散掉。这对电机本身就是一种产生热能的方式。所以这种制动,对电机是有损害的。必须要严格将直流制动产生的热能限制在电机允许的范围。所以他的使用范围不大。

为了安全,尽量不采用直流制动来刹车。采用动力制动或者向电网反馈的技术来制动。这是通常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说的这么清楚,学习了。

网友C:
大惯性负载都是用的制动电阻,直流制动很少用到,另外直流制动一般制动频率在15hz以内,常用5hz以内,让负载稳定不懂,可以设置好几秒,电机是转不动的,一直通入直流电。用的场合比较少。

网友D:
呵呵;直流制动一般是减速到频率很低的时候才使用的,或是风机之类通电前有转动时通直流电先停止后再起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