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告诉我这个PLC的编程电缆型号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4-09-10):
永宏PLC ,FBS-60MA 的,新进厂,厂里都用的是永宏的

网友A:
FBS-232-P0-9F

网友B:
三菱fx2n系列plc的编程电缆也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fx2n系列plc的编程电缆也可以用。
2N不行吧?2N是422接口的,这个是232接口的,而且2N是8针,这个只有4针;可以自己制作下载下,找一下永宏PLC通讯口引脚定义即可。

网友D:
用这两种国产的可以:USB-FBS-232P0或是FBS-232P0-9F

网友E:
台湾永宏的FBS系列;
对应的串口下载电缆为FBS-232P0-9F;

网友F:
用S端子线做过一条。

网友G:
这种啊!今天才看到图,就是232接口,搞两根针插上去,串口上接,2和3 就可以通讯了,拆开看看,里面是一个232的芯片,查一下引脚定义就知道怎么接了,自己动手 挺有意思的
买根线也不贵,才七八十元。

网友H(2014-12-04):
我有,需要的可联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台湾永宏的FBS系列;
对应的串口下载电缆为FBS-232P0-9F;
说的很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A:
FBS-232-P0-9F
就是这个啦!

网友K:
fbs的简单
fbe的有芯片

网友L(2015-04-09):
十块钱一条!

网友I:
这是永宏PLC。对应的编程线是FBS-232P0-9F。

网友M:
回复 网友L:
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L:
我买过一条!用过几次,没什么问题!

网友N:
还没用过 梯形图是仿三菱吗

网友O(2015-06-30):
有没有通用的 USB转 9针 串口  外加 PLC和MD204L的通讯线怎么样  可以用吗?
现在PLC的线太多了,(ˇ?ˇ) 想~搞个通用的  外加 通讯线  不知道行不行。
谁知道 USB-FBS-232P0 用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