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10):
一个电磁阀,先接通0.1S,然后断开,停留5秒,再接通0.2S.然后断开,停留3秒。(1个周期完成)
然后照此循环,接通0.1S后断开,停留5秒......只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求助大家请问怎么接?

网友A:
控制过程:启动按钮按下后(设有停止按钮,即起保停电路),中间继电器ka1自保,由ka1的触点向电磁阀yv1和时间继电器kt1同时供电,kt1延时0.1s后断开yv1,同时向kt2供电,kt2延时5s后再次接通yv1,kt2的触点同时给kt3供电,kt3延时0.2s后,断开yv1,给kt4供电,kt4的瞬动触点断开ka1线圈回路,延时3s后,其常开触点闭合,此触点并联在启动按钮两端,相当于再次按下启动按钮,即可循环,当按下停止按钮后,中间继电器断电,循环全部停止。
注意:kt4的一端需接在启动按钮前,否则,不能实现循环。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kt4的线圈电压取自哪里?要是取自ka1触点之后,ka1断电,就会使kt4复位,完不成以后的延时,如果取自ka1触点之前,会使kt4线圈无法断电,导致无法循环。

除非是气囊式时间继电器,不过,现在这种继电器使用好像很少见了吧.

网友B:
各位看看,这个图是否能完成以上功能呢?注意,时间继电器要用有两组延时触点的。

楼主:
这问题我解决了,但用的不是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总共用了3个时继,其中的一个有一组触头(常开常闭),上电后只要不断电,能自动循环动作,且常开常闭时间能调节,另外两个可调时间继电器是一样的,有2组触头,一组为瞬动触头,另一组为延时触头。此问题为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实物接线已经能达到要求了。时间忙,有空的时候再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