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0):
当M12.1接通的时候 M12.2接通 但是M12.2无法自锁

当M12.1断开的时候 M12.2应该是不会自锁的

但实事上  M12.2会自锁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断开后能流 瞬间应该是断开的 但是为什么M12.2还可以自锁呢

网友A: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最后才扫描M12.2这个线圈。

网友B:
可以改扫描时间试试,把时间改大看看是否自锁

网友C:
这种能自锁的状态应该是有时有,有时没有。这种电路接近交替输出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最后才扫描M12.2这个线圈。
最后扫描线圈?

网友E:
因为第二排又出现的M12.2

网友F: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的原则是 没必要去深究,以试验结果为准, 能自锁它就是能自锁,不能自锁就不能自锁。

网友G:
首先假定M12.2为OFF态、M12.1为OFF态,M10.1、M11.1、M11.2为OFF态或M12.5为ON态;
该程序顺序为:取M12.1,堆栈;取M12.2,取反M12.1,堆栈;取反M10.1,取反M11.1,取反M11.2,堆栈;取M12.5,或运算,与运算,或运算,最后赋值于M12.2;
扫描第一行运算结果为为OFF态,扫描第二行运算结果为OFF态,两行或运算为OFF态,M12.2为OFF态;
置M12.1为ON态,扫描第一行运算结果为ON态,扫描第二行运算结果为OFF态,两行或运算结果为ON态,M12.2为ON态
置M12.2为OFF态,扫描长一行结果为OFF态,第二行由于上一个扫描周期结束M12.2为ON态,本次扫描M12.1为OFF态那么取反M12.1结果为ON态,第二行运算结果为ON态,两行结果或运算结果为ON态,M12.2为ON;

网友H:
转换成stl 一目了然了 讨论个鬼

网友I:
这个问题考验你对PLC工作过程的认识,理解了PLC的工作过程,就明白了为什么会自锁。“串行”

网友J:
这都看不明白,搞什么PLC啊,常闭的一串触点直接无视它,当时是一根连线,整个网络不是个典型的自锁吗??

网友K:
M12.1这样用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把一个点改为其他的。

网友L:
了解任何计算机程序运行的时序,才能编好程序,
否则简单问题都成了“怪事”了!
PLC、单片机有很多这样的忌讳,慢慢积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