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电线

楼主(2014-09-10):
公司最近机台搬迁改造,完成后原通信电线不够长了,新买一条通信电信,大约有二十七米左右,按原来的顺序接好后,通信连接不上,怀疑接线错误,确认无误后,换主控制器,不行,换操作屏,还是不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机台总是要用,观察发现通信指示火闪的频率比平时慢;没办法,把原通信线找来连接通信,正常。原来新买的通信线不能用,从来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A:
通讯线好像也有很多种的,有的是不能相互匹配的,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B:
会不会是线太长了?

网友C:
估计新买的质量不过关吧!比如说线间电容,屏蔽层等等方面的参数和以前的不一样呀!

网友D:
线的质量不好

网友E:
电气开关量控制信号的传输,最简单了,随便接,随便延长,尤其是强电信号。
但是弱电信号的传输,尤其是数据流信号的传输,是非常有讲究的。
否则,数据通信传输技术也就没什么可研究的了。

网友F:
通讯都有距离限制,超出了使用范围加中继器吧!

楼主:
线没有太长,用以前旧的线两条接上比新线还长好几米呢,都一样用,可能新线电阻太大。

网友G:
呵呵;如果是RS232,一般5M内是没有问题的;
你20多米是不能用的;

网友H:
不用说了,就是通信线路的质量问题。

楼主:
故障已排除,和通讯线长度无关,就是通讯线质量不好,把以前的通讯线找两个接起来加长就可以了。两条线接起来有三十多米了,都没问题,新线才二十几米呢,就不行。

网友I(2014-11-30):
预置的吗?

网友J:
线质量太差了。

网友K:
估计是水晶头没做好或线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