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0):
具体情况:我从变压器二次侧直接接了三块42L6-V电压表供配电工拉表用,三相绕组都取了头,中性点接地来测量二次侧的电压,满负荷150A,保险用的10A,最近在合闸时电压表就打火,拆开里面的板就烧毁了。后来换了2A的保险就烧保险,接线方式一直都没动过,就是最近换了一次新线。这几天想也想不通,因为是电工新手,希望有师傅能帮帮我.谢谢,qq254391598,谢谢了

网友A:
电压表的量程是否合适?
是否采用了配互感器的电压表?
电压表接成星形测相电压,还是接成角形测线电压?

合闸瞬间可能有冲击电压,但是不可能会烧坏量程合适的电压表。

网友B:
这种型号的是直接式的
按理说不会有问题啊!
楼主二次侧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二次侧电压满负荷在150A,正常情况就是在50-70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42L6-V的量程150A的也烧,200A的也烧,星型相电压,对的。就算有冲击那量程够的话应该不会烧啊,我就是在这里想不通了,除非是线有问题,线的话是新线6芯的还穿了管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到你的回复很吃惊,你是不是把电流表当电压表来用了啊?

网友C:
楼主不会是接了电流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回复很吃惊,你是不是把电流表当电压表来用了啊?
可能性极大!

网友E:
说的是电压表,怎么就老说上负荷电流,这两都有毛关系,把电压表和电流表搞明白了再发贴吧,你这样真不知道怎么回你,啊啊啊.....

网友F:
能错了,压.流不分

网友G:
期待楼主找到原因和大家分享

网友H:
要是电流表的话,应该接互感器的,否则烧电流表。

网友I:
看晕了都.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打字的时候老想着负荷。。之前回复的数据单位都改为V,见谅,所用电压表见下图,谢谢,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昨天打字的时候老想着负荷。。之前回复的数据单位都改为V,见谅,所用电压表见下图,谢谢,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昨天打字的时候老想着负荷。。之前回复的数据单位都改为V,见谅,所用电压表见下图,谢谢,求解.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同样  楼主的回答很让人奇怪

网友J:
你看下你的电压到底是多少  我这25500的炉子  35个分接点  二次电压最高都有600V 你这是被谐波搞坏的吧  否则要是过压表针都打偏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所说的是变压器二次侧3相380VAC还是电压互感器的,如果是3相380V的你的电压表量程是250V的你的接线也要是星形接法的,查下线路吧

网友K:
新线的规格和敷设方式相同么,为什么要换新线,换的哪里的新线。
很难看到电压表有烧坏的。

网友I:
认真查一下换线后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