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LS PLC

楼主(2014-09-10):
LS XGT XP-10BKA/DC人机界面与MASTER-K120(K7M-DR10UE)PLC是RS485通讯的,我现在要改成RS232通讯,人机界面参数改成通道1 (MASTER K LOADER),PLC参数中选RS232C通讯,可是怎么实验都不成功.找了一些资料看后与无济于事,希望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为什么要改呢?
通讯电缆也要换掉的;

网友B:
连线,通讯参数都对了?

网友C:
连接和线缆没问题的话,还是通信参数设置的问题,仔细核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