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0):
现有一台变频器报接地故障,请问是如何报出来的?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应检查电缆线,电机的绝缘,以前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ABB510的,就前几天又遇到过流,换了台电机一切OK

楼主:
非电机问题,我只是想知道ABB的是如何检测出来的!请问有谁知道ABB是如何检测出来的!有些品牌的是三个霍尔采样电流后合成一个信号,检测这个信号,然后报出故障!楼上的解答谢谢啦,不是我要的答案。

网友B:
上月我们的ACS510也这样,估计是天热,电机线间的分布电容增大所致,按说明书关掉相应的检测参数就没事了。

网友C:
是不是灰尘大了,清清变频器里面的灰?

楼主:
关闭检测,确实是有用的,这个我知道啦,关键是这个故障ABB产品是如何检测的呢?三相电流不平衡超过多少会报出故障呢?哪位大师知道,请指教啊!

楼主:
咸庆信的书《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中有一个电路英威腾的,三相电流检测后合成一个信号,该信号超过2.42V(计算出来的)就会报模块保护。有谁知道其它的嘛?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有以下几种方式判断对地故障:
1.硬件三相电流和(反应快)
2.软件三相电流和(反应慢)
3.硬件过流信号

楼主:
八楼总结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