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滑道改善 求助

楼主(2014-09-10):
产品是压铸铝合金 15KG左右 再滑道上把水口压掉后 自由滑落 滑道成45度角 产品在上面滑下来的时候 偶尔会碰伤 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免这种碰伤发生??现在的滑道是由一排铁棒铺着,产品往下滑的时候,速度很快,怎么让它的速度也降下来..

网友A:
那就不让它自由滑落。

网友B:
那个尖角是要改成R角么?在水平滑道上加检测,检测到就送走;或者加阻挡器;或者把辊筒用链条连起来,这样肯定碰不到。

网友C:
谁这么设计的?做好以后看都不看效果就结款跑路了?
不会做个弧度吗?

网友D:
将135度改成大圆弧过度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控制它呢?

网友E:
楼主能弄一小段现场视频上来就更直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阻挡器是在那个位置加?怎么加进去 ?

网友F:
你的滑道应该是无动力滚筒,告诉你加阻尼辊筒可以减速!

网友G:
坡度变小可以吗?
或者加点东西改为输送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控制它呢?
用传送带强制输送。

网友H:
 做一个 单件 进出的 抱压 机构,一次出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