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1):
记得听说led寿命能达到10-20年,
为什么用了不到半年就不亮了?

贴片焊在板子上,该怎么检测毛病出在哪呢

网友A:
十年只是理论数据,说的是单只LED的寿命,组合成灯具那就不能单纯的看LED的寿命了,所谓的十年不过是厂家的一个噱头,还要看驱动板,电路板及其他原件的质量如何,一般家用LED灯都是串联的,这样其中一个焊点虚焊或者一个LED损坏,那么整个灯具都不会亮的。

网友B:
对,要综合看,驱动电路很重要。有的没有限流就坏的快。

网友C:
记得听说led寿命能达到10-20年,你说的没错,完全能达到此寿命,这是一等品的寿命,但是你买的灯里的LED就不知道是几等品了,还有电源的问题

网友D:
    不到半年,排除一些意外的话,就是质量的问题。
    LED的电流通常是手限制的,串联电阻实现限流。

网友E:
led的吸顶灯若不亮,应先查恒流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是否有损坏的,采样恒流电路供电的LED灯珠坏不了。

网友D:
    用低压直流电源串电阻可单个测量LED的好坏.

网友F:
6楼的方法可以考虑,多半是某一只LED等开路。

网友G:
一般都是电源有问题
LED灯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H:
LED灯大多采用多个灯珠串联的方式,一个灯珠坏就不会亮了。每个LED灯珠工作电压为3V的居多,可以从两节干电池引出两根电线,电线上焊上大头针,或者用万用表的表笔,从电池引出的正、负极搭在每个LED电珠上,根据其是否会亮来判断好坏,但极性一定要正确,以免误判。在做以上检查前,先测量一下直流供电电源,该电源略大于LED电珠数量乘3V的积,如果该电压值明显升高,则大多是LED灯珠有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只是理论数据,说的是单只LED的寿命,组合成灯具那就不能单纯的看LED的寿命了,所谓的十年不过是厂家的一个噱头,还要看驱动板,电路板及其他原件的质量如何,一般家用LED灯都是串联的,这样其中一个焊点虚焊或者一个LED损坏,那么整个灯具都不会亮的。
这样的话,现在led还卖这么贵,是不是有骗人的嫌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只是理论数据,说的是单只LED的寿命,组合成灯具那就不能单纯的看LED的寿命了,所谓的十年不过是厂家的一个噱头,还要看驱动板,电路板及其他原件的质量如何,一般家用LED灯都是串联的,这样其中一个焊点虚焊或者一个LED损坏,那么整个灯具都不会亮的。
这样的话,现在led还卖这么贵,是不是有骗人的嫌疑?
算过度宣传吧!

网友I:
还是驱动电路坏的多啊

网友J:
都是偷工减料惹的祸

网友K:
是啊 偷工减料的结果啊

网友L:
一是驱动电源,眼一看,闻一闻有没有烧,一般都不需要测量
二是灯珠,我测过用万用表测量灯珠都能发亮,不亮就是坏的, 而且灯珠一般都是串联的,坏一个就都不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一是驱动电源,眼一看,闻一闻有没有烧,一般都不需要测量
二是灯珠,我测过用万用表测量灯珠都能发亮,不亮就是坏的, 而且灯珠一般都是串联的,坏一个就都不亮了。
   数字表因内部电压高,测量时可以看到LED发光(不太亮)

网友M:
散热问题是关键。

网友N:
单位的设备的LED的灯经常的坏!

网友O:
灯芯的颜色如果明显发黑褐色,那就完蛋了,线检查电源电压,一般二极管的电压在3.2V左右。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十年只是理论数据,说的是单只LED的寿命,组合成灯具那就不能单纯的看LED的寿命了,所谓的十年不过是厂家的一个噱头,还要看驱动板,电路板及其他原件的质量如何,一般家用LED灯都是串联的,这样其中一个焊点虚焊或者一个LED损坏,那么整个灯具都不会亮的。
同意这一意见

网友D:
    单只LED的电流一般不要超过20毫安,电流小点,寿命长点.

网友Q(2021-06-25):
大家好:
  我是深圳市巨能光电有限公司 业务员:苏蒋。 看到贵司精美产品想为您推介我司LED灯珠,我司15年专业打造LED灯珠。主营:贴片LED灯珠、直插LED灯珠、2835灯珠、505RGB等各类紫光产品(纯金线打造质量保证)。咨询电话;15012566437.请大家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