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1):
380V三相电压电流不平衡
问:380V电压取其一相和地线组成220V,会对其380V单相电流照成影响吗?
如果220V负载较大,如何解决

网友A:
三相电源供电中,很重要的一个参数就是负载电流均衡度。也就是三根火线的电流值是否平衡。
三相电流所出现的不平衡现象,可以通过调整负载电源接线解决。
一般单相负载很大的话,比如说几十上百KW,一般就用三根火线和一根零线接出三个220V电源供电,使之三相负载之间的电流能够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取单相电 一般是从空开上方进线端取 还是空开下方出线端取  为什么

网友B:
如果220V负载较大会对其380V影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用三相电源连接大型单相负载的话,直接从配电柜的大规格空气开关的输出端接线,然后三组负载各自使用相对应的单相空气漏电保护开关控制。

网友C:
        尽量三相负载均衡。

网友D:
这个只能说是尽量,有的单相设备不经常使用的,有的一直使用,那个时候就哟差别了。

网友E:
2楼说的对

网友F:
如果某个负载用220单相供电,且功率很大,最好用变压器供电,即三相输入,单相220输出。保证三相电压平衡。

网友G:
380V电压取其一相和地线组成220V,会对其380V单相电流照成影响吗?
不能和地线组成220V,应该和零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表达错了

网友H:
单相电流大就分到三相上去

网友I:
地线和相线是不能带负荷的,要用0线,LZ

网友J:
通常会尽量使三相负荷平衡。

网友K:
取单相电 一般是从空开上方进线端取 还是空开下方出线端取  为什么

网友L:
15楼文字,为从2楼完全复制的内容,不提倡该做法,扣1分以作提示。

网友M:
尽量平衡点 用了问题也不太大

网友N:
应该要尽量平衡的啊  平时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