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脱水机什么了

楼主(2014-09-11):
工业用离心式脱水机,用施耐德变频器带动7.5kw6极电机!刚开始发现变频与电机连接线烧坏,更换电线后脱了一缸布后没多久就报过流。用兆欧表测其对地电阻2兆!用表测三相电阻平衡。变频参数也没有改过!是何原因?

网友A:
负载重了,少放布。

网友B:
是不是惯性大,设备是自由停车,还是有刹车,报警时,是停了后,还是再停的过程中,发电模式了,或吧停止减速时间加长

网友C:
变频电机绝缘电阻2兆低了。

网友D:
印染用的脱水机吧?

网友E:
  电流多大啊?电压380V.

网友F:
脱水电机惯性大造成的,加长减速时间试试看。

网友G:
钳一下实际电流参考分析。

网友H:
更换的电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I:
运转电流多大啊? 电机的问题吧!

网友J:
2兆欧估计电机不行了
高速旋转后停机减速时间多少?

网友K:
看看加速时间,还有是负载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2兆欧估计电机不行了
高速旋转后停机减速时间多少?
呵呵,重绕电机还不行!加减速时间为30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