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KV 跌落式高压熔断器怎么更换,里面的熔丝会烧断吗。请教大神

楼主(2014-09-11):
高压以前学的不好,今天忽然熔断器跳了。我用令克合上去了,忽然想到如果熔丝烧断了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一般跳了,熔丝有可能烧断,用令克棒挑下来看测一测

网友B:
熔丝断了合不上,

网友C:
熔丝烧断了自然会脱开。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D:
是的,熔丝断了,用绝缘棒挑下来更换。

网友E:
熔丝短路就挑下换哦!

楼主:
好换吗?哪里有卖的?前一级开关必须断开吧?是请电业局的人换?还是自己换?请大神明示。有点疑惑

网友F:
不是自动跌落的吗?熔断的熔丝是合不上的

网友G:
前一级不必断开,这个更换很好换,如果没换过的话,取好请电业局的人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