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块问题

楼主(2014-09-11):
这个模块是什么模块,在plc中起什么作用啊?
l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是什么模块,在plc中起什么作用啊?
l
这个模块是欧姆龙的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图放正啊

网友B:
远程模块啊

网友C:
第一个是通讯模块,第二个是运动控制器。

网友D:
这是通讯模块,和其它设备通讯用的。

网友E:
C200H-RM201
Remote I/O Master Unit 远程I/O主模块;

网友F:
通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通讯模块,和其它设备通讯用的。
通讯模块为什么只有两根电源线,没有信号线,两根正负极的线就能通讯信息了吗?

网友G:
哪应该不是电源线,而是485接口通讯线,RS485只需两根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通讯模块,和其它设备通讯用的。
通讯模块为什么只有两根电源线,没有信号线,两根正负极的线就能通讯信息了吗?

呵呵,你家的电话线不是只有二线的;

网友H:
楼主把RS485两条线看成电源线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那个是通讯线  也可用载波方式  在电源线里传输信号 比如HART  C-BUS之类的

网友E:
上面的接口是与远程模块通讯用的;
这个模块是安装在底板上的,供电及与CPU的通讯都是通过底板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通讯模块,和其它设备通讯用的。
通讯模块为什么只有两根电源线,没有信号线,两根正负极的线就能通讯信息了吗?
这个不是电源线,这个是485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