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1):
请教给位师傅我用松下a5伺服驱动器400w的加放电电阻需要加多少w几欧的

网友A:
松下a5伺服驱动器400w的加放电电阻需要加多少w几欧的?
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上有。在松下官网上下载。

网友B:
  计算一下吧,看看启停 频率高不 ?

网友C:
400W变频器的电流是大约0.8A,所以配置700欧姆电阻值,100W功率的制动电阻即可。

楼主:
我这伺服是用在龙门机器上的双边驱动不停地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