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1):
想实现功能:有几个位子,按下按钮,光电开关检测到哪些空位,哪些已经被用,然后随机选择一个位子。就像超市里面存包柜、寄存柜 那样,按下存,自动分配一个空箱。
这里我的问题是,自动分配,用PLC程序,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A:
把空位编成号,如1、2、3、4.......当空位多时,采用多选一的方法,随机选一,且只输出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空位编号,是每分配一个完成后,都要重新编号?随机选一,是像产生随机数那样吗?随机数的产生好像不好做,因为每次分配完成后,它的编号数值范围都不同。请指点

网友B:
随机分配有点不好做,但知道哪些是空位这个就好做了,只要是空的,可以按顺序存放。既然可以承机存放,那么也就可以按最小号存放,任意位置取出后,这个空位自动加入排队号里面去。
把需要的位置号编号。不管任何时间,只有一空位给存入键。
编程采用比较和传送两种指令就可以了,这种编程方式相对比较简单最懂,调试也容易。

网友C:
这东西不可能随机的,肯定有规律的,先将所有的空柜做好编号,用编码指令,像电梯一样,然后放入先入先出写入指令中,每控一个控钮,按先入先出读出地把空位移出,后面一有空位马上用先入先出指令写入,这样每个空位都有顺序都读出,写进,并且做到平均使用,先进先出

网友D:
可以按顺序分配,这个好做,如果是随机分配,这就得用一定算法来做了

网友E:
干嘛非得要用plc  单片机完成不是要容易得多吗

网友B:
先进先出肯定是不符合的了,顺序存,随便取才正确。然后有空位自动动确认一个。

网友F:
呵呵,随机那是抽奖设备使用的概念。
难道楼主也想用PLC进行研发出摇奖设备?
观念的转变,对编程思路将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空位编号,是每分配一个完成后,都要重新编号?随机选一,是像产生随机数那样吗?随机数的产生好像不好做,因为每次分配完成后,它的编号数值范围都不同。请指点
plc里没有随机数指令,造一个,用OMRON做的一个,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嗯,顺序存放,思想很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取,带有任意时刻性,先入先出应该不太适合这种任意性。方法还是很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看了一下,随机数的产生好像挺麻烦的,需要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没得选,这里分配空位只是项目的一小部分,其他部分只能用PLC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谢谢!!“观念的转变,对编程思路将会有很大的帮助的。”,这话很在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特别想找PLC随机数控制的方法,但没找到程序。学习,谢谢!!!

网友H:
用PLC上的步进梯形图这个功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