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1):
(⊙o⊙)哦。原来我发文章是上下颠倒~!见谅见谅。凑合看吧!最近累倒了!老眼昏花。

崭新的一天的到来,意味着又有崭新的知识可以学习了。 今天讲触摸屏这块的知识,因为触摸屏是要进行实操教学的,做不了笔记,所以早早的就在老师那拿到维纶触摸屏软件并安装好,期待着上课时能和老师同步操作。
随着老师进入课堂,开始上课了。老师说:这节课的内容是讲触摸屏的一些常用的功能:选择通信PLC、建立资料取样、新建图库和开关的选择等。跟着他的操作,一节课就能熟悉这些简单的功能。
  接着,老师也说了一些注意现象,在使用触摸屏时尽量不要用到X点,多用M点代替;因为X点是要实际接线才可以使用的,没有接线就不能实现功能;设置各开关时,地址不能写错,最好做完后再检查一下元件地址有没有使用错误;我们使用自己新增的图片时,图片要尽量小,图片过大的话会占用内存,导致触摸屏运行慢;与PLC通信时,要注意自己程序中的数据寄存器是多少位?有没有符号?这样在新建元件时需要自己去设置默认为16位有符号数。我们可以通过触摸屏去设置显示时间及修改用户密码。工程的初始密码是111111,我们一般不做修改。只有在编译时,为了防止被人使用自己所建的工程,才设置密码。
  最后通过老师细心的讲解,我感到触摸屏其实也不是很难学,只是在画面的美观上要下一些功夫。往往一个程序编完后,而触摸屏画面却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

网友A:
在画面的美观上要下一些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画面的美观上要下一些功夫
这个编辑器 不顺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画面的美观上要下一些功夫
这个编辑器 不顺手啊。
我也少用,屏自己带的例子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画面的美观上要下一些功夫
这个编辑器 不顺手啊。
我也少用,屏自己带的例子很漂亮.
秀空。。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