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DC 负极对地不是0 V,可以直接接入PE线吗?

楼主(2014-09-11):
现在我有一个太阳能直流电源系统对设备供电,但从太阳能充电控制器(MPPT2010)的负载端的电压,负极对地-18 VDC,正极是 +6 VDC,但负载需要负极是 0 VDC,请问是否可以把负载负极直接接入到地线,如图PE所示。能否实现负极对地0V DC,正极对地 24 VDC。请帮助。

网友A:
24V的地为什么要和大地接呢?为什么?不能与大地悬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二线制的变送器要求是单电源供电啊。负极要求是0V。

网友A:
唉,他只要对控制电源是0V就行!没必要对大地是0伏。

网友B:
根据楼主说的,我判断好像是负极线断了,负极又接地,才会产生+6和-18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电源0V是什么?在哪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线断了,负极又接地。不是理解?我怀疑是蓄电池电池组有问题。

网友C:
正常的开关电源的负极都是悬浮的 通过电容接地 模块只要参考电位是零就行 你那单路直流系统没必要和汽车那样负极接地吧

网友D:
电源板没问题就是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控制电源的0V就是指的DC24V的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0V是怎么得到的?与谁的电压差是0V?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控制电压24V的参考电位呀。它与大地不是一个电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0V是怎么得到的?与谁的电压差是0V?
   这个0V是直流24V的参考基准,相当于海拔高度所对应的海平面.比如某地海拔1400米是指该地高出海平面1400米.又另一个某地海拔0.01米,是说该地高度比海平面高1厘米.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这个0V与电路板中的PE线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图中的A指的是什么?表示接地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OK,A点是24V电源的0V,不是大地的PE端。

网友F:
你把交流地,直流地,能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0V是怎么实现的?PE不是0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真不知道。请教?

网友G:
其实开关电源的负极接地是没有问题的,接地的作用就是减少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的故障就是变送器的读数经常漂,不稳定。因而想把24VDC负极接地且与PLC地线连接到同一点。不知对不对?

网友F:
实际的读数,漂不漂?,现在用的什么线,应该加屏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变送器到PLC的距离不到2米,也需要屏蔽线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个0V是怎么实现的?PE不是0V吗?
定义这个参考点为0V,则24V端比这个点高24V.

楼主:
石化接地规范 SH/T 3081-2003当中有规定负极接地的说法。是不是就是说明负极就是要接工作地?

网友H:
24V-并不是说它是0V,只是相对于24V+的极性而言的,地线只是相对于大地它才是0电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但往往在大型系统中,存在多个电源系统,能保证这些电源的参考极的电位都相同吗?有可能会存在电位差?该如何处理?

网友G: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设备端并电容,也有一定的效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在PLC的输入端子处并联一个电容吗?请问多大型号的电容?

网友H:
回复 楼主:
多电源是要有统一的接地点,象你所说的情况,你的地线可能在同系统中有接负载(把地线当N线用了),查出原因,或是单独另接地

网友G:
一般是在仪表端并,耐压50VDC,容量没有具体的,电容不贵,你可以多买几个,10μf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