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1):
两台机器,都是18.5KW的

我手头的铝线电缆我用卡尺量里面单根是直径2毫.3股粗的,1股N线,L线每股7根。(此根电缆线年限较长,估计质量不错)
半径的平方*3.1415*7等于21.99.
难道我手头的电缆是22平方的?

22的电缆保守算是88平的电流。

如果用这根电缆线能否带的起呢?长度大约70米左右。

自家80的变压器,一直都是直接启动,这次是设备换了车间,请问换了车间后需要星角启动?

网友A:
线径可以用千分尺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很硬,卡尺的误差不会很大吧。

网友B:
如果是铜线,10方线就可以了。70m有点远,但也凑合了。

网友C:
18.5千瓦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啊。

网友D:
是在农村用的吧,按你说的可以。

网友E:
如果只是带这个电机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2台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那就放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不会低

我怕两台电机同时启动线径受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不是在农村
是在一个产业园。自己家的变压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NO,2台不行,1台没问题。

网友F:
    电缆是22平方,韩国的标准.
    25平方铜线载流89安.2台电机18.5*2KW,每台电机35-38.4安电流.
    铝线要降额使用.

网友G:
可以的,但是铝线用作电机线的很少

网友H:
现在还有用铝线的啊

网友I:
一台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J:
肯定不行呀,两台都快40KW了,额定电流有80A,重载或有点故障电流上百安,用铜线35平方比较安全一点,你那还是铝线,25平方不到,距离离变压器还有70多米,线发热引起火灾就麻烦了,哈哈,为老板省,最后害了你自己

网友K:
如果不是同时启动没事

网友L:
70米有点远,

楼主(2015-12-12):
回复 网友L:
已正常投入使用。

网友M:
没有问题的,放心用。

网友N:
25平方铝线足够18.5KW电机使用,但还是建议使用降压启动方式,这样对变压器冲击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25平方铝线足够18.5KW电机使用,但还是建议使用降压启动方式,这样对变压器冲击没那么大。
呵呵,自己家的80KW变压器。正常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