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带电

楼主(2014-09-11):
三相五线控制柜,在负载全开的情况下三相电流在220A左右,基本平衡,零线有1.5A,但是地线有30A左右

问:是漏电吗? 大家见过的设备地线有电流吗

网友A:
正常应该没有电流。

网友B:
检查下地线。

网友C:
怀疑零线和地线接混了。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D:
地线不应该有电流啊。

网友E:
地线有电流那就不正常了,地线不要有电流。拿地线当N线用,才会有电流。

网友F:
这个很多企业都会有
好些没注意到而已
我个人认为是以下几点:
零地共同
地线和零线不是完全的独立
变频器,伺服等等设备都有关系
三相负荷不平衡

网友G:
可能是零、地混淆,三相动力电用电不平衡时零线会有电流流过,若此时零地混用,或零地短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H:
把地线当零线了吧!

网友I:
不开设备、或开不同设备时的情况呢。
可能存在,把地线当零线的情况。

网友J:
   很多企业零地不分.

网友K:
查下零线与地线有没交混或碰壳,也可能地线当0线用了

网友L:
变压器处的中性点接触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