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的资料

楼主(2014-09-11):
图片所示霍尼韦尔的表,型号为DCP551,谁有中文的说明书呀,给一份

网友A:
楼主可以到以下地址下载:
https://zh.honeywellprocess.com/en-US/support/Pages/search-results.aspx?k=dcp-550
中文的可能找不到。

网友B:
一般这种原装进口的仪表,中文的说明书都不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一个温度控制器
看见PID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一个温度控制器
看见PID了!
是温度控制器,但又有别于一般的温度控制器。PCD550系列仪表属于程序控制器,其有99个程序,每个程序有99段,可对设定点进行编程,常用于需要多段曲线升、降温控制的场合,可根据生产要求设定一定的曲线来进行温度控制。每一段都可使用PID控制。该类仪表常用于热处理、窑炉温度、原料发酵等生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