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2):
零线,地线是怎么接?求师傅们讲解一下,扫扫盲。

网友A:
哪要看懂电力系统。

网友B:
两根线最好不要混了,外壳接地

网友C:
可先了解一下TN-S、TN-C的概念等。

网友D:
接零与接地的区别

网友E:
零线是在供电端变压器入户前重复接地,是工作接地线或中性线,是输电线路的一部分,电流经变压器----火线----负载----零线反回变压器。
   地线在用户端接地,和用电电器的金属外壳或人体可触部位连接,使机壳与大地等电位,保护人体不触电。零线不与输电线路构成回路,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

网友F:
楼主5说的很正确。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针对单相而言吧!

网友H:
供电制式不同接地接零的方法就不同。

网友H:
看一下“注册电气工程师自学问答”这本书,上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5说的很正确。
我不认同5楼说法,别误导哦,好好看tn-c,tn-s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零线是在供电端变压器入户前重复接地,是工作接地线或中性线,是输电线路的一部分,电流经变压器----火线----负载----零线反回变压器。
   地线在用户端接地,和用电电器的金属外壳或人体可触部位连接,使机壳与大地等电位,保护人体不触电。零线不与输电线路构成回路,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
对,就是这样。
地线有电流就不妙了

网友K:
5楼说的也没错,零线是单相用电设备的电源线之一。零线的接地点在供电变压器的二次侧中性点处。

地线就是地线,在客户端与电源线不发生物理连接。地线接客户端的用电设备金属外壳。地线可以重复接地。N线(零线)千万不要。

网友L:
我建议你到网上看官方解释吧

网友M:
地线是地线 N线是N线

网友N:
不一样的啊 不能够乱接的

网友O:
我们家庭里用的市电都是单相的,也就是只有一条“相线”(俗称“火线”),相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势差(电压)是220V(线电压),还有一种就是“相电压”(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势差)是380V(这一般是工厂或者是电机之类用的,一般不用理)。我们用大功率电器(比如冰箱、空调)时一般都是用三脚插头的。因为这些大功率电器的外壳很多时候是带着少量电的(虽少,但有时候也是有危险的,如果发生漏电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在这些电器的外壳中接一条电线出来跟大地相连,那么这根线就会把这部分电(也包括漏电时的电)带到大地中去,从而避免对人体的伤害。
三脚插头的接线一般是遵从“左零右火中间地”(面对着插头)的原则的。在安装插座电线时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家里不方便直接把地线接上大地(比如住在高楼上),那只要拿一根长点的铁钉钉入墙里,然后跟地线相连就行了。(注意,不能把地线和零线短接!)
火钱和零线就不用再说了吧。就是外面接入你家的两根线(一般红线代表“火线”,划线代表“零线”)。

网友B:
16楼的线电压,相电压.解释错了,我建议楼主自己找份资料看看,不要看有些人的片面之说

网友C:
除17楼所指出的外,16楼的“面对着插头”,亦不明确:是面对着插头的插脚呢、还是面对着插头背面呢?
而“铁钉”的说法,不知依据在哪里;是标准认可的呢,还是有权威的说法?

而5楼的表述,术语中,宜以N线(中性线)、PE线(保护接地线)、PEN线(N线与PE线共用)等为宜。
而“供电端变压器入户前”表述不明确;重复接地的概念,则是指PE线或PEN线在入户点再次接地。

楼主(2014-10-17):
谢谢老师们精彩的回答!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5说的很正确。
呵呵,要多看书,不要瞎发言

网友P:
回复 网友E:
有写错字,大神

网友Q:
五楼前部分说的没错,但是后面说的有误。。N线(中性)是要和负载形成回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