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23-4tc61-z局部电路板烧毁,求元件值,最好有图片

楼主(2014-09-12):
烧毁的是电路板的同一个位置的正反面,走线和元件都看不清了,哪位手头有这块板子方便拍个照片,谢谢。

网友A:
从图上面看,你那里应当是个接地的安规电容吧

楼主:
参考了别的机器,是一个电阻和2个电容,不是安规的,就是普通贴片的

网友B:
这样的东西,直接挖掉应该可以。不用装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