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同步齿轮减速电动机正反转不正常

楼主(2014-09-12):
一台用于自动调压器的电动机,有时正常,有时正转变成反转,时常导致测试不正常。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现在,单独外加按钮控制测试,发现有时会正转变反转,而且正常时,应该是在一端接入220V,未接的感应到242V左右,现在发现不正常时,两端测得电压是一致的。

网友A:
电容器换一下!

网友B:
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了,查一下控制电路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完全没有的,正反转是通过PLC控制中间继电器给的,而且程序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电机问题。明明是将220V加入降压的,但是电机就是反转变成升压,但是断掉加入降压的220V,再通上电机又会正常变成降压。这就造成PLC程序失控。

网友C:
PLC的输出,是正确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完全没有的,正反转是通过PLC控制中间继电器给的,而且程序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电机问题。明明是将220V加入降压的,但是电机就是反转变成升压,但是断掉加入降压的220V,再通上电机又会正常变成降压。这就造成PLC程序失控。
撇开PLC等,单独将单相电机接电源正/反向运转,看是否电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定是电机问题,手动试过升压,升到一半停再升压,电机反转变降压。降压同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定是电机问题,手动试过升压,升到一半停再升压,电机反转变降压。降压同理
电机可以正反转?如是,那不是电机问题.

网友D:
电动机是同步电动机吗?

网友E:
三相普通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升压开始正常,但是当中让电机停止后在升压,它就变成降压了?这个是不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单相同步齿轮减速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升压开始正常,但是当中让电机停止后在升压,它就变成降压了?这个是不正常的。
   先确认电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问题点在于其他的信号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升压开始正常,但是当中让电机停止后在升压,它就变成降压了?这个是不正常的。
   先确认电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问题点在于其他的信号部分.
   判断故障范围的方法,是能确认某个部件(或范围)正常,则能把重点放到其他部分,不再眉毛和胡子一把抓.

网友A:
楼主怎没来这回复怎么处理好的?
换电容也来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