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4-09-12):
在梯形图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ld m1000后面跟上几个操作,然后再ld m1000再操作,为什么不放在一个ld下面呢?
收酒瓶喽!啤酒瓶、辣酒瓶、罐头瓶、苍井瓶、小泽瓶都拿来卖喽!

网友A:
太多的时候改程序会有问题,特别是在线修改的时候 ,太大会要求停机修改。。。。。

网友B:
其实都一样,至于为何不放在一起,按本人的习惯,是为了便于看图理解,比如,第一个M1000后用途、目的是A,第二个M1000后的用途、目的是B……

楼主:
谢楼上两位,如果写在一起,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方便分析程序。
我想,其实plc执行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
收酒瓶喽!啤酒瓶、辣酒瓶、罐头瓶、苍井瓶、小泽瓶都拿来卖喽!

网友C:
执行时间有差别吗?

网友D:
西门子200的对每个网络是有限制的。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200的对每个网络是有限制的。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是那个意思,你懂的,s7-200与台达的不一样。

网友F:
太多,不是很好的处理方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编一个两百步的程序,然后再在线改改试一试!

网友G:
台达的是不是和三菱的差不多?

网友H:
太多了程序根本就写不进去.

网友I:
台达和三菱的指令十分接近,我知道三菱的并行在一起的不能超过24列,串行的一行不能超过11个地址位,你可以试一下台达的极限是多少

网友J:
这个行数是有规定的,可以查一下手册看看。

网友K:
多出来这一步,对扫描周期基本上没有影响;

网友L:
PLC内堆栈是有限制的考虑,如果行数太多且复杂的话,堆栈溢出就造成运算结果不正确,所以才有行数的限制,

网友M:
只要编得进是没门题,分开是为了便于查看各动作的区分

网友N(2014-10-16):
回复 网友C:
执行时间,是看程序的总的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