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2):
蜘蛛形RS-485多主机通信组网方式
要实现RS-485的蜘蛛组网(如图),必须采用RS-485的交换机(SWITCH)。RS-485光隔4拖4口SWITCH(SWT4485G)用于组成RS-485蜘蛛形网。SWT4485G还实现RS-485的上、下位机之间的光电隔离。      SWT4485G有4个上位机RS-485口和4个下位机RS-485口。 SWT4485G的上位机、下位机侧各自的4个RS-485口可以分别接4路RS-485总线。    当4路上位机或下位机RS-485总线中有一个、二个甚至三个RS-485短路或者烧坏时,SWT4485G的RS-485仍然可以与剩余的正常的RS-485总线通信。使用SWT4485G组网后,保证某一路或多路RS-485总线损坏后不影响其它总线的正常通信!
RS-485蜘蛛型组网的优点还在于可以多主机通信(当然也可以多从机),普通的总线式RS-485只能实现多从机却实现不了多主机。将SWT4485G的一端接多达4个主机,由于这4个RS-485之间不能够相互通信,所以都只能够与另外一端的4个RS-485从机通信,这样就可以多主机通信。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使用,是不是时效会很低,既然是485,是不是可以在链路中加设备(右下角那样加进去)
有资料奉送吗.

网友B:
这个不错,哪有卖的,多钱一个。

楼主:
同一侧的4路RS-485之间是不可以通信的,但是都可以与另外一侧的任何RS-485口通信。在RS-485通信规程中,下位机之间是不需要通信的;SWT4485G虽然支持多主机(多上位机),但是多主机之间也是不相互通信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应用是否支持

网友C:
这样通讯,通讯速率怎么样?是否有卡阻现象呢?最多只能4从机吗?5个或者6个行吗?感觉很有意思的交换机,蜘蛛组网形式,很有亮点呦。

楼主:
每条RS-485当然也是支持多机通信的,特别是下位机(从机)一侧。也就是有4×128个负载能力。关于通信速率、格式、软件与普通的RS-485总线式的一样。不存在卡顿、阻塞等现象,多条道总比一条道好。

网友C:
介绍的不错呦。很有意思。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超过网络地址总数肯定支持

网友D:
东西不错  就是查看了下价格  太贵。。。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有资料?
肯定?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大约多少?
前期遇到一个项目最后就是用放射方式,用了三个485口,三段程序.
不会比多485口贵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淘宝看了下要1500+

网友C:
要说也能接受,对于485现场通讯节点比较多的系统,来一个这个,不知效果如何?如果很好,通讯不掉线,也可以嘛。

网友E(2014-10-17):
如果在RS-485总线中没有加SWT4485G的话,那么当存在2个或以上主机的时候,由于主机的RS-485之间是直接相连的,一旦有2个主机同时发送,整个RS-485就会瘫痪。如果按照以上的蜘蛛组网,那么多个主机之间就是没有连接的,也就是说多主机之间是无法相互通信的,这样就避免了以上的崩溃情况。但是这种组网方式不区分先后秩序,要区分先后的话有2路的HUB2485Z和HUB2232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