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楼主(2014-09-12):
站上高清一点的图片都发不上,想给各位分享都不行, 本人不才词穷,只能发发相片。

网友A:
这个容量问题,网站也不容易!

楼主:
小弟才疏学浅   每次拍了些相片想分享分享可要改分辨率  可改了分辨率又看不清 可悲

网友B:
这个用图片编辑器软件,在不改变尺寸的情况下,压缩图片的容量,应该没问题。能看清的。图片尺寸1600*1200,容量小于500k,看清楚是没问题的。

网友C:
上传图片能看清就行,关键是能发上来。

网友D:
你用QQ转发一下,图片就自动变小了,而且发上来之后不太影响观看。

网友E:
  我用JPG软件处理下,可以看,效果基本没啥变化.
  JPG软件只有320KB.

网友F:
你积分少了

网友G:
发上来先看看

网友H:
整理一下吧 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