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2):
有台200KW的风机,使变频器的,使用了一年多,电机接地烧了.从新修理回来使用,结果电机温升太高,一个月又烧了电机.从新回来的电机是什么原因制成温升高?电流是电机的额定范围内。

网友A:
压频比对电机不适配,导致在一个特定的频率下,电压太高了,过多的激磁电流产生无功热能耗。使电机发热烧毁。从新对电机的压频比进行优化,保证电机不严重发热。

网友B:
把载波频率降下来,变频器输出端加装交流电抗器。

楼主:
现在同样有一台200KW球磨机,使用的是软动器,电机是轴承故障引起烧电机的.从新修理回来使用,同样是电机温升太高,电流也在电机的额定范围内。

网友C:
简单的说,就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合理,要是不会设置的话,请高手设置吧。

网友D:
是啊 载波调一下

网友E:
电机修理厂技术不行吧!

网友F:
换个变频器试试

网友G:
每个电机都有自己的绝缘等级,查一查这个电机的绝缘等级,然后告诉修电机的。

网友H:
我厂也有一台变频电机40HZ就热,100°,低于38HZ温度就80°

网友I:
一般压频比都有规定要求,不是所有的电机都可以任意调速的,下限频率设置不能低于30%,否则电机会发热

网友J:
应该是电机没修好吧,可能是哪里有短路了,变频器报故障,修电机的就处理了一下,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

网友K:
坏轴承的话注意关注一下bearing current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