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2):
一台200KW的球磨机软起动器运行中。起火燃烧

网友A:
散热不好造成的,或旁路接触器没吸合上造成的。

楼主:
http://m.gkong.com/bbs/392510.ashx

网友B:
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C:
晶闸管着了还是旁路接触器着火了,应该是旁路接触器着火了

网友D:
太惨了吧

网友E:
太惨不忍睹了

网友F:
这个厉害了,当时没发现还是怎的。

网友G:
恐怖,都成那样了。

网友H:
这个伤的不轻啊!
没有预兆?

楼主:
这是个磨煤球磨机,安装使用不到两个月,是在深夜运行中起火燃烧的。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旁路接触器燃烧引起的吧

网友J:
也有可能是设备机械故障引起的

网友K:
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L:
看这图片,主要是设备积灰严重造成的,电气设备的运行环境也太差了

网友K:
太危险了啊

网友M(2015-05-04):
损失惨重

网友N:
看这形势烧得太惨了,运行环境太差,估计是散热不利造成的。

网友O:
烧的太好了 ,可以换新的 了

网友P:
吸取教训

网友Q:
短路了吧,烧的也太惨了

网友R:
是不是接触不良引起的哦!才安装的380KW的,380V.

网友S:
这电机确实够大,电流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