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2):
    想做一个单轴伺服随动机构,类似于电子手轮那样的发脉冲,然后伺服电机运动,只不过需要发脉冲的机构必须是做直线运动的,不知道用光栅尺的脉冲信号来接入伺服的驱动器,可不可以实现驱动伺服电机运动?有经验坛友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想法不太合适,但是肯定能实现。把反馈屏蔽,把脉冲信号送入输入端。

网友B:
用是可以用,就是脉冲频率可能不高。

网友C:
你伺服驱动器上面还有类似PLC或是定位模块吧,选择个带有手脉功能的控制器控制驱动器,将脉冲信号接到控制器上再控制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伺服驱动器上面还有类似PLC或是定位模块吧,选择个带有手脉功能的控制器控制驱动器,将脉冲信号接到控制器上再控制伺服。
   感谢版主,找了一下,信捷有一款PLC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