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令求助

楼主(2014-09-13):
我想比较两个双字里的数据,当数据相等时,就输出Y3。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比较两个双字里的数据,当数据相等时,就输出Y3。这样可以吗?谢谢
如果按照你的写法:当D0,D1大于D10,D11时,Y3 = ON
当D0,D1等于D10,D11时,Y4 = ON
当D0,D1小于D10,D11时,Y5 = ON
因此,要希望等于状态下输出Y3,你应该:
LD M5
DCMP D0 D10 Y2

网友B:
刚才拿那个FX1S-30MR的试验,用指令DCMP D0 D10 Y2,可以实现D0=D10时,Y3有输出.

网友C:
我记得也是> = < 依次输出,怎么试验是先输出的等于吗

网友D:
比较指令后面的结果是占用连续3个地址,表示3种不同的状态,这些指令是支持仿真测试的,用下软件测试下就很容易看到结果了。
或者也可以用触点比较指令做比较。

网友E:
楼主做程序不勤奋啊,手册也看的不够多

网友F:
你可以用|---|M5|----|D= D0 D10 |---------(Y3)那样方便。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大师:请帮个忙怎么解决GXWORKS2软件中出现无法使用的con端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师:请帮个忙怎么解决GXWORKS2软件中出现无法使用的con端口?
具体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在转换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在转换的时候
看是不是这里选择勾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大师:
   最上面那个页面从哪里来的?你的版本是什么的?我用的是WOEKS2,请大师耐心教导,谢谢?

楼主:
师傅教训的的好!
我刚学用三菱
请多多指教。
鞠躬

网友H:
用这个是不是更直观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师:
   最上面那个页面从哪里来的?你的版本是什么的?我用的是WOEKS2,请大师耐心教导,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GX Works2 1.513K,现在常用的GX Works2 1.493P也可以的
在软件“工具”菜单中选择“选项”就能出来了。

网友I:
cmp好讨厌的占几个茅坑不那啥,[= d0 d10 ]-----(y3)就好了!

网友J:
想起我上次忘记输入大于小于这种比较的格式,打电话三菱服务热线,估计都被人笑死了。
哎,咋就没想到这个指令要占用三个格子呢

网友K:
没仔细看手册的结果

网友L(2016-01-06):
同意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