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上面

楼主(2014-09-13):
电磁阀线圈上面第电路板是什么?

网友A:
把发光二极管和电阻贴到上面了。没什么东西

网友B:
一样的,只是集成了

网友C:
改进了下,用的贴片元件。

网友D:
貌似指示灯电路

网友E:
是不是阻容吸收,有利于线圈退磁啊。直流电容易给线圈上磁,退磁慢。

网友F:
是啊 电压指示吧

网友G:
指示灯和电阻集成了。

网友H:
贴片发光二极管和电阻串联作为线圈通电的指示器.线圈电压为直流.

网友I:
指示灯。
改贴片元件就要用板子嘛。

网友J:
电阻做成贴片的啊。

网友K:
指示电路

网友L:
可试画出电路图看看。

网友M:
一个10K的贴片电阻,一个贴片发光二极管LED

楼主:
回复 网友M:
好,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N:
LED指示灯电路而已。

网友O:
LED指示灯电路

网友P:
LED指示电路,分压作用

网友Q:
没有阻容,只是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用的是贴片电阻和发光管,亮度很好,可能有利于厂家的安装,使用寿命也会延长,

网友R:
贴片发光二极管和电阻串联作为线圈的电磁阀我哟过24v的直流交流都可以一接

网友H:
    左边电路板上已经标记:R,LED1,而且LED标明正极符号.

网友S:
13楼正解

网友T:
工作指示灯电路!一个电阻串一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U:
应该是有二个作用,一个是发光管用,另一个是要消反向电的吧,具体看电路

网友V:
这个应该就是指示灯而已,跟消磁功能没太大关系

网友W:
不知这样的电磁阀在工业现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网友X:
运行指示的!!

网友Y:
一个是退磁用,另外一个可以用来指示接线正确与否,电源是否到达电磁阀。如果接反了,LED发光管亮度不够

网友Z:
是不是直流的电磁阀

网友AA:
指示灯尔,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