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3):
30 MS/s 是每秒采集3千万个数据

网友A:
       30 MS/s 是每秒采集30MS数据

网友B:
是不是每秒传输30m的数据?、

网友C:
 MS/s
应该是 兆点/秒
就是每秒钟可以保存多少兆个点。
(网搜答案)
好似在示波器里用到,DCS有这指标?

网友D:
30Ms/s,指的是每秒钟30兆次采样,30兆就是30百万,是3千万。所以是每秒钟采样3千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