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3):
已经检查过PLC模块和DP模块的网络架构配置和硬件组态,都是好的。但NC面板所有灯全亮,疑似内部通讯故障,无法进行操作,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上用的 但如果是通讯故障很容易发现的 你的显示屏上如果通讯故障会显示不正常 比如说有些有是显示模拟量数值的 这些数值是通过PLC传上来了 如果通讯故障时这些数值会看不到,再有就是平时一些可以启动到PLC输出点的 按键也按了无动作  如果是这样基本上可以认为真的是通讯过障了 一般来说正常使用的没有更改过什么的话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可以用电脑联着CPU看看 有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B:
联机 诊断硬件

网友C:
有使用手册吗?
手册里面有故障与排除章节的详细介绍吗?
故障确认不能用疑似来描述。此时找到并翻阅系统说明书才是正道。

网友D:
是NC开机自检没通过,先查软件后查硬件。

网友E:
 直接查 PLC 缓冲诊断看看

网友F:
看plc的指示灯运行都是正常的啊?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NC开机自检没通过,先查软件后查硬件。
同上

网友H:
应该是NC操作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