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3):
当一台变频器与多台电动机相接时,则各台电动机必须通过接触器与变频器相连,当需要接入输出接触器时,热继电器也是应该接入的。
选择原则 由于输出电流中含有频率与载波频率相同的谐波成分,故接触器主触点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IKN≥1.1IMN ,
热继电器防止误动作的措施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中,存在着与载波频率相等的高次谐波电流。
所以,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变频运行时的电动机比工频运行时略大,这就容易导致热继电器的误动作。为此,应在热继电器的发热元件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器,将高次谐波电流旁路掉,如下图所示。
请问有谁这么用过呢?
那个电容怎么选?

网友A:
如果这个有用的话,我司的产品也可以使用原本20A的电流,热继电器要整定到55A

网友B:
这么用对吗?感觉是有问题的。

首先,一般的热继我们都知道,主电路是不会有触点的,热继的动作,是靠辅助触点去控制保护的。所以如果用这样的热继,根本用不着那个电容;

第二,如果采用主电路热继有触点的保护,那是非常危险的,就即便是有电容吸收瞬间电压,也是极不可靠的。还是危险隐患巨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只是问问,个人觉得热继放在变频器输出下,有点容量变小一些问题

网友C:
并上电容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实,如果是单机传动的变频器系统,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根本就用不到热保护的问题。因为,变频器本身有电流检测和电压监测,对于变频器的输出电量和电机的过载都是实时监控的,完全靠变频器的自身功能就可保护电机过载。除非你用到特别垃圾的变频器,没有对电机的保护功能。

对于多机的并联驱动变频器系统,每台电机都与变频器之间有一个热继,这是应该的,但这个热继一定要辅助触点控制的那种,不要用主电路上有触点的,用辅助触点与变频器连锁。保护停车,在离线状态切除问题电机,这样才是安全的。带电切除问题电机,总会或多或少对变频器产生不利的影响。除非所有并联的电机安装电子无触点开关,在线可以切断问题电机。那成本就有点高了。

网友D:
一拖多的变频器,各电机要配热继,毎台热继都应对应各自电机的接触器,从而不影响变频器,用过一拖多台的变频器,热继没遇到误动,整定时都按1.05倍电流整定,有过一台电机发生过故障时,不影响其它电机,是轴承卡死了

网友E:
热过两端如果要是接入电容的话,电容量应在0.01~0.1微法之间选,容量大了不行,耐压不低于2KV。另外,所有变频器的输出端都禁止接入电容器的。

网友F:
这个电容主要是保护热继电器触点不被烧坏(也就是灭弧),另外说一下,热断电器触点在二次回路中电流不是很大的,没有必要采用电容灭弧!我想不用画蛇忝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