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在哪里啊!!!!

楼主(2014-09-13):
安装成功STEP7 V5.5 结果打不开 蛋疼了 已经授权 还是显示 STEP自动许可证管理器存在问题

网友A:
显示授 但是否成功了 你要看看 授权授长的 短的不授也没关系

网友B:
授权过期了

网友C:
全英文表示鸭梨山大

网友D:
找个中文版面的授权就木有压力了。

网友E:
查一下自动许可证管理器是否运行了,如没有运行就到服务里面将其运行试试。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大师怎么下载三菱编程电缆的驱动程序?搞半天很费脑啊

网友E:
买编程电缆配有驱动程序,因芯片不同,驱动程序不通用,如丢失需要找卖这个电缆的要一个。

网友G:
留下邮箱 我给你个钥匙你试下我这老是上传失败

网友G:
这次成功了么

网友H:
要花钱了

网友I:
授权选长期的,试试这个,
西门子中文s7-v5.4编程软件及授权安装方法解答
说明:本方法只根据本站提供的s7-v5.4中文版编程软件做的测试,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版本软件,
由于西门子软件(尤其是中文版)安装经常出现问题,特经安装测试,总结出以下方法,仅供参考:
1:先安装授权文件,(最简易的方法)西门子授权文件的免安装方法:下载该附件 20120724094118964.zip,解压到D盘根目录下(一定要在根目录下),出现个名为AX NF ZZ的文件夹,解压后大小在7.5kb,其内容为隐藏的,这样操作后,安装setp7后,不会出现提示授权的问题,可以直接使用了,而且重装系统后,再安装step7也不用考虑授权
2:推荐安装方法:下载后,解压至非C盘文件夹内,按照以下顺序\step7_v54_sp31\STEP7\Disk1打开DISK1文件夹,然后点击Setup.exe(图标是小电视那样的)就可以进行中文安装了,(提示重启的时候请重启)

网友J:
没有装管理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