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3):
如题,控制灯的时候会闪,前提是电源进开关,接近开关为沪工的圆形感应金属的开关,

网友A:
       是沪工的圆形接近开关尾部的指示LED闪?

网友B:
什么LED灯,接近开关交流直流都没交代,别人如何分析.

网友C:
对接近开关和LED灯,我两者都不熟悉。
想问,是直接控制LED灯吗;还有如2楼所说,接近开关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灯呢;还有一句外行话,工作电流是否符合。

网友D:
电源是直流的吗

网友E:
怎么样控制LED啊

网友F:
是啊 画个图 或者拍个照片啊

网友G:
当接近开关感应到金属物体时,led灯持续亮,闪的话表明处于不稳定状态,解决办法:松开接近开关的固定螺母,将接近开关与感应物体之间的距离再近一些,使之led不在闪烁为止。

网友H:
还有一种可能是接近开关坏了

网友I:
接近开关有问题

网友J:
感觉有三种可能,一个是距离不合适,有时能接触到有时接触不到,调整紧固下固定螺栓就可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接近开关损坏,第三种可能是线路有问题,有瞬时短路或其他异常情况。

网友K:
换个接近开关试试

网友L:
回复 网友C:
近接开关有直流和交流的,按接线分有两线,三线和多线的,你指的LED灯是外接的LED灯吧,不是指近接开关的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