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控制

楼主(2014-09-13):
我有一台800千瓦发电机组主要用于生产,需要经常使用。每次发电总要损坏部分电器,因为发电开始就从0v开始输出了。我想给他安装一个电压监控装置控制一台断路器不到额定电压不输出,行吗谁有电压监控器,我们交流一下。又比较简单可靠的办法吗

网友A:
在发动机后的220V回路串一个380V继电器,利用它的常开启动总开关。或许这样可行。

网友B:
发电机上应该有转速表的,还有频率表,频率没有达到额定50HZ,电压也不会稳的,看频率表就可以,达不到就不要输出

网友C:
对呀,要在发电机组启动后,到到正常的电压和频率状态时,再去电操线路开关,让机组并网发电。

网友D:
你损坏的都是什么电器,有些电器电压低了,他也不工作

网友E:
其实可以不用加装什么电压监控器,也不用什么断路器。
就是人的操作问题。
为什么?你的发电机组输出端没有市电与发电切换闸刀吗?市电停电以后需要人工去启动发电机的吧。
人工启动以后,等个几分钟再合闸送电不得吗?
实在是这样的话,直接用时间继电器延时控制自动空气开关合闸呀。
还真没见过发电机组的输出闸刀一直是闭合的呢,不管发电机组是否在发电。

或许楼主担心的是发电机运行中飞车导致电压飙升损坏用电器,可以加装压敏电阻于空气开关下端,当电压飙升,压敏电阻动作,两端接通短路,空气开关就会跳闸断开,保护用电器。
这样压敏电阻就是一次性的使用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