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反转问题

楼主(2014-09-13):
ABB550的变频器,试车的时候发现反转了。
最近用的比较多的是ABB355,调习惯了。直接去调9914:变换电机电缆的两个相序。觉得挺方便的。
可是今天去调550的时候却找不到这个参数,开始也没太注意。后来查了下说明书,550的没有这个参数。那就改1003吧,把2改成3。新问题又出来了,变频器一直在报A2004,不知道大伙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你改错了,1是正向,2是反,3是双向但是需要外部命令它才能正反转,应该改为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不好意思,是我说错了,用的是ABB默认的标准宏,默认是3,我改成2。

网友B:
一直反转拿换输出的2相不就行了啊

网友C:
简单的问题整复杂了。

网友D:
是啊换2根线不就可以了啊

楼主:
是啊,换两根线是可以。我是觉得如果直接能改参数那岂不是更好么,如果电机稍微大些换线是个不小的活啊。还有就是当有很多的时候,觉得能偷懒了,呵呵
比如ABB355的直接改9914就好了啊,觉得还是挺好的。有这个功能干嘛不用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接线图也是完全按照标准宏接的线?,改为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接线图也是完全按照标准宏接的线?,改为1试试
没有,因为正常使用只需一个方向,所以只接了一个启动正转信号,用1。不改线就反转了啊

网友F:
如果是速度反馈无编码器的控制,改参数反向应该有两个参数,一个参数是相序反向,还有一个参数是设定值反向。都是可以的。

网友A:
di2如果没接线,必须接上线,,因为你设定的是标准宏,也可改为其他宏,传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速度反馈无编码器的控制,改参数反向应该有两个参数,一个参数是相序反向,还有一个参数是设定值反向。都是可以的。
以前都是改输出相序355的是9914。这次550的没找到,另一种改控制还没试呢,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2如果没接线,必须接上线,,因为你设定的是标准宏,也可改为其他宏,传个图看看
就一个简单的起停个控制,现在手机不好上传,晚上把图传上来。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那就是宏的控制了,要么是正向转或停;要么是反向的转或停。改一下命令源就行了。

楼主:
仅仅就是个简单的起停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那就是宏的控制了,要么是正向转或停;要么是反向的转或停。改一下命令源就行了。
这个我也想了,准备去试下。

网友G:
改一下命令源就行了

网友E:
改为1试过了,怎样?

网友H(2015-04-23):
DI2端子不是正反转吗, 没电正转,得电反转,不用调参1003为3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