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3):
我有一台800千瓦发电机组主要用于生产,需要经常使用。每次发电总会损坏部分电器,因为发电开始就从零伏开始输出了。我想给他安装一个电压监控装置控制一台断路器不到额定电压不输出,行吗谁有电压监控器,我们交流一下。电压监控器电源也要用发电机发的电。

网友A:
不对啊!
欠压设备不会自动保护吗??

网友B:
发电机是手动控制启动的吗?
不知楼主是怎么操作的呢?
不是电压,频率等上升到合格才合闸送电吗?
发个发电机和控制柜的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C:
这样可以呀。先把机组启动等到转速达到额定值,发电机输出额定电压,再去投断路器合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发电机和负载始终是接通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想加装一台2000A电动断路器。负载中电磁设备比较多。低电压是不行的。

网友D:
可以啊,最简单的用220的接触器当作电压继电器不也行吗,用3个220的星接的控制使用串联的来控制断路器。

网友B:
楼主的设备没有用市电啊?发电机也没装什么保护装置?
断路器有欠电压,失压脱扣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要求是增加电动断路器需要自动合闸靠断路器本身的失压保护来完成自动合闸是不行的

网友E:
哪有发电机不通过隔离开关就直接与负载线路连接的呢!不知楼主是怎么安装这台发电机的。

每台发电机都会有一套控制装置,不是控制箱就是控制屏(柜),都会通过一个开关与负载线路连接的。如果楼主真的没有这个开关,就要尽快安装一个,否则你的发电机也有可能很快就要修理了。

网友B:
那就再配台带接点输出的仪表,自己找一下,这种产品多的是。
智能电力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类似发电机我见得很多就是有一个塑料壳开关一般都是合上的难道他还有自动监控合闸功能吗。实在没看出来

网友F:
看3楼、5楼、6楼、8楼说的有理。

我没有注意过发电机;
但看10楼所说,其对这方面,应当是有所了解的。

网友G:
发电机是人工启动的,所以安装的那个塑料壳开关也是由人工推送合闸上去的。
也许是楼主太懒了,每次关闭发电机都舍不得去拉断闸刀。
你就不担心要是发电机所驱动的负载如果接通市电,市电会返回到发电机里面损坏内部线路?

网友H:
对发电机不是很了解,楼上几位说得还是有道理的,可以深入理解。http://user.qzone.qq.com/154860864/main

网友I:
就要到电压正常以后再送电啊

网友J:
用数字式交流电压显示控制仪表进行合闸控制,接好线后,设置当电压达到230伏时,仪表内的继电器触点动作,电动断路器合闸,相当于按下合闸按钮。

网友K:
发电机的电压确实不怎么稳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大家关注。发电机的闸始终是合上的,不允许断开发电也是自动的用电设备都是通过隔离型自动双电源切换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通常大多数发电机都不会有你所需的那种自动电压监控功能,只会有监视、调压的自动电压监控功能,只有应急发电机才有市电失电自启动发送电的功能。

但是,基本上所有正规的产品发电机都会有一个隔离(控制送电)的开关,都会要求输出电压达到额定值才能手动(或自动)送电。

你的发电机不通过隔离(控制送电)的开关直接供给负载,那肯定负载的电压会随着发电电压的上升而缓慢上升,这样不但容易损坏负载,也给发电机带来危害。

你想有你的那种功能,一是自制,二是改造相类似的装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发电机的闸始终是合上的,不允许断开发电也是自动的用电设备都是通过隔离型自动双电源切换的。

由此可以看出,你的发电机选型与你实际要求不相符。

你应该选用具有市电失(断)电能够自启动自动送电功能的应急发电机。这种发电机可以在几十秒内从启动到发电、送电,为设备提供所需的电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顾名思义,我就是想改造一下.市场上电压监控产品应该很多,哈尔滨很少,好像没有。

网友L:
采用一只低电压继电器,利用低电压继电器常开触点控制发电机输出断路器就OK 了

网友G:
看来楼主的设备真的有如此重要?竟然在两路电源的切换的过程中不允许停电或者切断另一路线路,哪怕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呀?
对电源断电时间要求如此之严格,可以考虑购买大型的UPS不间断电源供电进行中转。
不过大容量的UPS不间断电源,价格很昂贵的。

网友M:
    要求高,用专业的设备.

网友N:
能用上2000A断路器的发电机,功率也不会小呀!

这么大的机组,保护应当很严格吧!

网友O:
应该学习一下配送电操作即倒闸操作:
断电:从负载逐级分闸到总开关
送电:从总开关逐级合闸到负载

网友G:
如果只是要求做电压升高到某数值后自动接通空气开关的话,那个要求太简单了。
弄个电压检测继电器电路,信号直接驱动空气开关。

不过2000A的自动空气开关价格昂贵,楼主先问一下老板肯不肯掏这个钱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就算改也无法达到你的使用要求,因为你的发电机组不是速启动型的。即使你直接买了应急发电机的那套控制装置,你的发电机组不适用于速启动,也不会在几十秒内达到送电条件为你送电,效果与你改不改一个样。

你的这套发电机应该是在停电之前十多分钟就做好启动发电、送电的准备,市电一停电就立即通过ATS切换到发电机组供电。

网友P:
先别励磁啊,电压够了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想     用一个电压监控器,自身用电也用发电机所发的电.发电期间开始监控当电压达到设定电压计时几秒后【这时一般基本就稳定了】输出合闸信号主断路器合闸。不行吗,

网友G:
按照楼上的说法,这样,就是说还是能切断发电机与负载之间的线路的咯。
只不过改成自动控制的断路器而已。
也得的
带马达驱动的断路器:

网友B:
楼主最好来亮一下装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看懂说的是啥意思,

网友E:
不是不行,而是因为你的负载要求发电机在几十秒(最大1分钟)内就要提供符合要求的电能。通常的发电机从启动到提供电能需要十分钟以上,最快的也要5分钟,这是一般发电机的要求,否则就容易损坏发电机组。

而从你的发电机直接与负载连接,不允许通过发电机开关等发电机电压正常后再合闸送电来说,要求就是市电一断电,立刻马上让发电机直接送电,这一般普通的发电机是做不到的,只有应急发电机才可以做到。

如果允许发电机在5分钟后送电,又何必弄这一套东西呢,人工操作也能做到。

除非你实际要求是不考虑送电时间,发电机发电电压达到要求就自动送电,不用人工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自动时我用三只小型继电器星接负责三相电压监视开点串连电压正常通过时间继电器延时5分钟启动智能断路器,手动时任意启动。

网友Q(2014-12-11):
什么东东发电机和设备直接连上。电压  相位  频率不一致怎么并网呀

网友R:
什么啊难道发电机就没有不同期操作???只是大部分是同期并网而以,如果发电机一段没有电还不是不同期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