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13):
比如我的步进马达上DC 3A ,驱动器上设置电流一定要设置为3A的吗?

网友A:
可以小于3A。

网友B:
那就设置成2.8A.总之要小于标定电流值,否则温度会很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就说我的电机温度都烫手了。

网友C:
步进电机的保护电流设定值在电机额定电流的90%至100%之间,电机温度不超过80度即可。

网友D:
加减速时间太短也会发热

网友E:
如果DIP开关可以有档一样的,就设成一样的,如果没有,最接近的小的那一档设;

楼主:
DIP开关有3A的,就要选择3A的是吧,请问这是电机名牌上面的3A是额定电流的吗

楼主:
步进电机的细分,是设置高点,还是低点好呢,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吗

网友F:
细分能高就高,电流能小就小。

网友G(2015-01-27):
电机发热也可能是因为设置了满流,如果不存在失重的情况下选择半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