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4):
三相五线制中其中地线PE是工作接地还是保护接地 ?
在我们的设备中所有的接地(设备外壳,仪表接地,控制元件接地等也就是说所有有接地符号的全部接在了一起)都连接在PE上能行吗?
三相电流不平衡 中性点会偏移到地线上来吗(现设备全部开启 零线1.5A 地线30A)
地线带电流(30A)会对设备有干扰吗?(我们设备有多处受到干扰)

网友A:
怎么又开出了一贴哦?

网友B:
楼主能解释一下,工作接地,保护接地,这两种接地是啥意思?

网友C:
这个问题你可以进行帖子检索,论坛上面讨论过很多次了,不过当时明白,过后不接触也忘了,刚开始也都不容易分清楚。

网友D:
保护接地,是用来保护人身安全的;TN-S系统中,PE是保护接地。

网友E:
这里,我想楼主的意思是:

工作接地,就是控制信号电源的参考电位,是弱电控制电源的0V,不是大地。所以我觉得最好不要叫工作接地,因为一说接地,往往与大地混淆;

保护接地,众所周知的理解,就是所有的用电设备,金属导电体的外壳,接大地以保护人与设备的安全。

因此,作为一个电气自动化系统工程师,我们对控制电源的参考电位(M)与大地(PE),一定要严格的区分,不要混淆。

网友F:
PE是保护接地,是三相五线制中的专用接地线,用来连接设备的金属外壳,保护人身安全的。

网友G:
N线是工作接地,PE线是保护接地。顾名思意工作需要的与地接通的线叫工作接地线,如单相设备的N线,不是工作需要,仅是起保护作用的地线,叫保护接地线。N线与PE线分开后,只要设备没有漏电PE线没有电流,三相不平衡电流只流经N线,现在PE线电流超过N线是不正常的,有可能应该接在N线的接到了PE线上,以前用三相四线时,PE线与N线是合并的称PEN线,因此要仔细辨认带接地符号的端子,是不是真正的保护接地线,也就是正常工作时是否有电流通过?正常工作有电流的都应接到N线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三相五线制中其中地线PE是工作接地还是保护接地 ?
在我们的设备中所有的接地(设备外壳,仪表接地,控制元件接地等也就是说所有有接地符号的全部接在了一起)都连接在PE上能行吗?
三相电流不平衡 中性点会偏移到地线上来吗(现设备全部开启 零线1.5A 地线30A)
地线带电流(30A)会对设备有干扰吗?(我们设备有多处受到干扰)
三相五线制中的PE线既不是工作接地,也不是保护接地,是保护接零(俗称接地)。

所有有接地符号的设备的接地点,都必须引出一条导线(黄绿双色线)与PE线直接并联连接,而不能将干线PE线与设备串联连接。更不能将所有的设备接地点与工作零线N(或者工作接地端子)相连接,也不能将设备所需的工作零线(N)从PE线上连接取电。

也就是说保护线PE与工作零线N不能混用,必须各自分开从各自的干线上连接。楼主的这种现象,肯定是工作零线N与保护线PE相混淆了。因为三相五线制(TN-S)系统中,保护线PE和工作零线N从电源出来后是一直分开的,保护线PE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电流流过现象,除非你设备有漏电故障。

要处理这种现象,必须逐台设备、逐条线理顺好,将混用PE线和N线分离出来重新连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