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4):
这一段时间,我这130吨天车主钩从机侧电机在启动时总是抖动,连续干废好几个梅花弹性接手,之前以为电机和变频器参数的问题,故更换了电机,变频器参数也恢复出厂设定,重新设定,做完辨识后试车,故障依旧,目前不知该怎么办,求教各位给分析下怎么回事。

楼主:
补充下:抖动时是在制动器没有打开时出现的,制动器打开后现象消失。主机电机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下:抖动时是在制动器没有打开时出现的,制动器打开后现象消失。主机电机没有这个现象。
那就是制动器打开的晚了,应该是变频器与制动器同时动作。

网友B:
用变频器的制动,制动器的电源应该是独立的,不能用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时是不能打开的,特别是起动的瞬间

楼主:
如果是制动器打开晚导致的,那为什么主机电机在启动时却没有这个现象,我这主钩共4组制动器,主电机2组,从电机2组,都是由一个接触器供电,也就是当变频器接到启动指令后同时启动,制动器也同时打开,也就在这个启动瞬间从电机现象不正常,而主电机侧没有异常,待4组制动器全部打开后从机侧故障现象也消失,搞不清从机侧电机在启动瞬间制动器没有打开前,怎么是这种现象,制动轮想转还转不起来但还能转动一下,对接接手来回反复微动,频繁这样最后把梅花弹性接手弄出裂纹报废,近一个月几乎每周能1-2个梅花弹性接手。

网友C:
应该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呀。主从控制主机是否有下垂特性的功能?让系统在遇到冲击负载时软一点。因为,打开制动器之前的瞬间,电流的突变,导致从机的给定置有一个冲击,产生抖动。

参数是否有人动过?过去曾经是好的?

楼主:
现在我们与这一样的设备有2台,另一台没有这个现象,这台从机的变频器参数已恢复出厂值,并重新输入的参数,之前曾经比照参数没有发现不同的地方,以前是重载荷(吊钢水包)时出现这个现象,现在空载不吊钢水包时也有这个现象了。至于有没有人动参数,应该不会,时间倒是很久远了,现在之所以关注,是因为现在损坏太频繁了,要影响生产了。

网友C:
既然有同类设备,可以参照设置参数。一模一样的参数试试?

网友D:
是制动器打开迟缓问题,不知道你的制动器是液压?

楼主:
另一台电机运行正常,制动器都共用一个电源,制动器是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