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怎么去控制电测机测试

楼主(2014-09-14):
这是电测机上接线,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A:
你把控制要求说出来,我们好帮帮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动作,输出点Y触发后,电测机自动测试,测试高压,OK与NG信号传输给PLC,我们厂是做连接器组装的

网友B:
这个是8681电脑测试机外部通讯接口的吧,电线电缆、数据线测试耐压、导通、绝缘综合测试机,
我们之前就有改装过,但输出的是5V的电源,需要用到5V的继电器

网友C:
找一个15pin的公接头,焊上5根线。3,4,9,10,14这5pin上需要焊线。因为测试机给出的是12伏的电压,所以你还要准备2个12伏的继电器。9,10脚是启动测试机的,你搞一个y点来控制,当产品到位后,输出y点,y点后面接一个24伏的继电器,常开触点接9,10,是个无电压信号。3,4脚是ok和ng信号,它们分别和14脚的12伏构成一组电压。14脚上的线接到12伏继电器线圈正,3,4脚上的线分别接12伏继电器线圈负就好了。这种我做过很多,不明白的话再留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耐心解答,工程做的时候试试

网友D:
输出点Y触发后,电测机自动测试,测试高压,OK与NG信号传输给PL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人,你说得很详细,现在我正在接线试,没有12V的继电器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不明白,就是PLC的输入端的电压是24V,NG 与OK信号必须是24V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NG信号,与OK信号不用接进入PLC的输入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明白了,用12V的继电器一组常开点作为PLC的X点。是这样吗,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