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1S

楼主(2014-09-14):
求教各位大师;怎么三菱plcFX1S上面有一个FX1N-2EYT-BD 扩展板 有什么用如果编程怎么写 谢谢谢谢

网友A:
初一看还以为485模块。

网友B: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以为是通讯卡呢!

网友C:
继续原来的输出编号,Y16 ,Y17 你试下

网友D:
刚开始也以为是485通讯模块或AD模块之类的,没想到竟然是2点的输出模块,第一次见啊。简单点说这就是二组输出,不过用M8116和M8117控制。

网友E:
输出点对应就是M8116 M8117;
扩展出来二个输出点,晶体管的;

网友F:
这个的具体说明书在 三菱FX系列特殊模块用户手册里面。

网友G:
第一次见到这个板

网友E:
这个板十年前就有了;只能适用于FX1S FX1N系列上,还有个FX1N-4EX-BD的型号,分别可以扩展出来4个输入点/2个输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学习了多谢大神

网友I:
长见识了!
这个没用过!

网友J:
回复 网友E:
这样的输出用在哪里比较多呢,是不是有他的使用特殊性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J:
没有特殊的作用,与FX1S MT型的输出相同,仅仅是可以扩展出二个输出点;
FX1N可以后面加扩展模块,FX1S只能用这个扩展板来增加4个输入或二个输出点;

网友K:
这个真的没见过,老古董来的吧

网友L:
长见识啦!还是第一次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