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4):
请问各位大师多大功率的电机才使用星三角启动!!15KW的电机三角形解法是否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容量大的话,可以直接启动。变压器容量小,直接启动对电网有冲击。我22KW都直接启动,大于等于30KW才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B:
是啊 15KW的可以啊

网友C:
  1、容量7.5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小于10%的,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可以放宽到15%;如果有专用变压器S变压器≥5P电机,电动机允许直接频繁启动。
  3、满足经验经验公式:Ist/IN<0.75+ST\4PN
  ST----公用变压器容量,KVA;
  PN-----电动机额定功率,KW;
  Ist/IN---电动机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之比。
4、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动机三相绕组共有六个外接端子:A-X、B-Y、C-Z (以下以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为例)
  A.星形启动:X-Y-Z相连,A、B、C三端接三相交流电压380V,此时每相绕组电压为220,较直接加380V启动电流大为降低,避免了过大的启动电流对电网形成的冲击。此时的转矩相对较小,但电动机可达到一定的转速。
  B.角形运行:经星形启动电动机持续一段时间(约几十秒钟)达到一定的转速后,电器开关把六个接线端子转换成三角形连接并再次接到380V电源时每相绕组电压为380V,转矩和转速大大提高,电动机进入额定条件下的运行过程。

以上来自百度

网友D:
只要电网容量足够完全可以。

网友E:
15KW电机可以直接用交流接触器起停

网友F:
确定是否采用星三角启动,也不能一概以功率大小来决定,还要看什么负载,一般情况下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建议11kw以上就要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G: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H:
可以的,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允许,我们公司30KW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I:
应该可以的啊 重要变压器受的了

网友J:
可以的 只要变压器容量够没问题。  我单位的75kw还直接启动。

网友K:
楼上牛,我见过最大直起的是37kw

网友L:
15KW电机可以直接用交流接触器起停 没什么问题

网友M:
 直接启动只要电网能承受就可以

网友N:
只要你变压器容量够,直接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O:
这个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P:
贴吧看见大神 55KW直启。。。。变压器够大。

网友Q:
直接启动没问题,但很森。瞬间冲击电流相当大。对网侧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打击。要有思想准备呦。

网友R:
哈哈,我都见过37KW电机直接启动的,只要硬件允许,最多电机坏得多了

网友S:
只要变压器容量足够大就可以直接起动,我单位55kW的风机电机也是直接起动,用星三角要看负载和是否频繁起动来选择的,

网友G:
我也看见大神了!75KW能直接启动?

网友T:
不仅要看电机启动状况,还要看对周围用电设备的干扰问题,如果周围用电设备对电压要求高,直接启动有可能造成原有电器工作异常。

网友U:
按书上面说的话,7.5KW以上就要降压启动。

网友V:
主要看你变压器的容量,另外还要看你变压器所带的负荷情况而定,一般来说直接启动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