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4-09-15):
这个是有几个头的表,有龙岗接口,一个进油一个进数据传输线的。

这个东西有个油管进入那个表里

网友A:
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表上黑色数字单位是bar,蓝色的单位是psi,红色指针是表的上限,绿色是下限,鉴定完毕

网友C:
你那是315的液压机吧,那个表是电接点压力表,主要负责压力机在保压达到设定压力时,给PLC回程信号,让机床回程用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是 电接点压力表,可以设定压力的,当实际压力值超过设定范围时,会有一组接点信号输出。

网友E:
    电接点压力表,1000PSI约=70bar(约为1大气压),大概7兆帕.PSI为磅(衡制)/英寸^2的缩写.

网友F:
据说这个电接点很容易坏,现在基本都用智能型压力表。

网友G:
电接点压力表鉴定完毕

网友H:
轴向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I:
电接点压力表,我们公司有在用的。

网友J:
电接点压力表,一个干接点信号

网友K:
我也第一次见  学习了

网友L:
油压表带调整压力值电接点,接点负荷50VA,电压最好使用250V

网友M:
带阻尼油的表寿命会长点吧……

网友N:
 电接点液压压力表

网友O:
电接点压力表,时间长了触点容易坏。

网友P:
楼上说的全对,我就不发言啦。

网友Q(2014-12-02):
引用 网友E:
    电接点压力表,1000PSI约=70bar(约为1大气压),大概7兆帕.PSI为磅(衡制)/英寸^2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