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环牛的数据参数怎么看?

楼主(2014-09-15):
这是个小环牛,上面的参数怎么看?怎么算他的功率。求指点。
帮你转个方向

网友A:
80,功放上用的么

网友B:
输入。220 输出25 功率80 保险丝电流2.5

网友C:
80伏安的容量,220输入,25输出,熔断器2.5安。还是意大利的。

网友D:
上面都写着呢

网友E:
初级电压220V(深蓝色),次级电压25V(红色),容量80VA,熔断器2.5安。

网友F:
自耦变压器?只看到三根线

网友G:
上面都标了。电压,功率上面都有的。

网友H:
楼上都说了
我就不再讲了
这玩意用在哪里?

网友I:
这么简单的东西拿出来,自学能力---有莫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功放发烫。怎么办?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功放哪里发烫,是放大管吗?不加音频输入时不烫,若加了音频输入信号,而且功放声音开得很大,温度肯定要升高,基本正常,温度特别高就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散热片烫的要命。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