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15):
这是一台数控机床上面的限位档铁,才开机器时发现问题,撞错位了

把主轴外壳搞陷进去了

恢复之后。

但是它的固定螺丝孔螺纹花丝了。加再多的垫片也没有,还是来回晃动。如果再装歪了,它就没起到作用,他们说不要它也没事,行程跑不了那么远。

网友A:
还是要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撞坏了很久没人发现,他们用的还不错,没出问题。给他们说要修下,他们说不要这个也没事。

网友B:
起极限保护作用的,一般时用不到,用到了就是有些参数或者原件出故障了。

网友C:
这东西就是防止非一般情况发生的,出现故障机率较低,如果都是老手操作的话基本不会出问题,新手就不好说了,参数调整不合适就撞上了,不过手快的话能反应过来的。看样子这台机床的档次也不高,将就用没问题

网友D:
再加一颗固定螺丝,两点一线,就不晃了

网友E:
终端限位还是有必要的,螺孔滑牙了,可以在旁边钻孔再攻一个,那个挡块是铣了长槽的,安装位置大把。

网友F:
重新打孔攻牙。这设备做木质产品的?

网友G:
还是想办法搞好吧

网友H:
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

网友I:
    重新固定上紧.

网友J:
  没有看明白,只是限位功能一定还是要的

网友K:
重新攻丝再换一个螺丝不就解决了嘛!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重新攻丝再换一个螺丝不就解决了嘛!
赞同!

网友M:
改一改,为了安全

网友N:
最好还是要装好的   ,操作不当可能会把丝杠搞坏的,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滑丝可以涂一些螺丝紧固剂之类的试试  或者冲洗攻丝了

网友O:
再钻个孔试试,不行孔扩大一个型号,换个螺丝。

网友P:
这个和紧急停止同等重要。

网友Q:
机械加工、设计、安装不好,此机器为5流产品

网友R:
挡块肯定是要的,操作工的话你信一半好了,到时出了问题还是你的责任,滑丝了就把螺纹改打一级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意见。

网友S:
跑不了那么远怎么撞上的

网友T(2014-10-22):
只要每次开机回下原点,系统就会有软限位来保护,不会超程的。

网友U(2014-12-02):
这还是装的好

网友V:
安全的装置不要拆掉的!